欢迎参加无刷电调电路图解析!!!!!!!!!!

楼主(2004-12-31):
这是一个无感无刷电调的图纸,请高手对这个电路图发表评论!
有想做电调和赶兴趣的也可以联系我
QQ:44538080

[ Last edited by heliang on 2005-1-1 at 17:05 ]

网友:
此图以前贴过
没有过流保护,过压/欠压保护......响应速度慢...
凑合用用还行

网友:
不够正确:
有欠压过压保护,没有过流保护。
优点:可以大功率扩展。

网友:
狐狸  在 2004-12-31 03:34 PM 发表:

不够正确:
有欠压过压保护,没有过流保护。
优点:可以大功率扩展。

这图要么只有过压保护,要么只有欠压保护
看样子只有欠压保护啦
哈哈,前面都搞错了

网友:
过压用不着,用几节电池自己清楚。
欠压可以保护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