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4-12-31):
22#a是不是用pg03不能很好锁尾?必须用gy240等高级
陀螺仪
?

网友A:
不会D。PG03用在TREX450X上都可以啊。

网友B:
是不是很好,这款机对陀螺仪的要求很高,我试过把PG03装在450跟MS700上,结果450锁尾非常的好,MS700不行。

网友C:
调试的问题

楼主:
22#a的电调能用12v锂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