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4-12-31):
各位高手你门好!
小弟有个问题!我有个8.4V 1000MA/H的镍氢
电池
和一个380
电机
。我想把电机和电池直接连在一起做一架无遥控的电动飞机行吗?????

网友A:
可以阿,不过你还需要添加很多器材和材料才可以:
1、一套遥控设备,包括发射机、接收机和配套的晶体
2、3只舵机
3、一只电调
4、几只螺旋桨
5、一架合适的飞机

网友B:
什么都不要也可以!呵呵~!自由飞!!!!!

网友C:
是不是要做飞碟机?考虑过平衡问题嘛:)

楼主:
那如果要做一架500克左右的飞机380配多长的螺旋桨?9X6行吗?直驱行吗?要减速齿吗?要的话要比值多少的?

网友B:
9X6??没必要怎么大吧!7X4就可以了.翼龙700g7X4都没问题了.

楼主:
7X4是直驱的吗??????????????????/用的是380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