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的遥控可靠吗

楼主(2004-12-31):
会不会跳舵、失控?

网友:
其实建议您如果要避免这些问题,最好自己买空机来装,虽然麻烦点,但是效果确实很好的。

网友:
到目前为止都没听说有小神蜓失控的问题,质量应该还可以。它的发射机做工我比较过,比国内一般小厂做的好很多,属于比较高质量的产品了,外观也比较时尚。

楼主:
它的外观的确很独特天线也很长

网友:
还有22A配的遥控器功能很强.

网友:
飞小神蜓5号是新手最后的选择,容易上手,最好买一个练习架那样更好

网友:
飞小神蜓5号是新手最好的选择,容易上手,最好买一个练习架那样更好

网友:
我的小神挺就要到了

网友: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2-31 08:07 PM 发表:

其实建议您如果要避免这些问题,最好自己买空机来装,虽然麻烦点,但是效果确实很好的。

此话怎讲,难道还带空机板?

网友:
我的小神蜓跳舵    22号机

网友:
我的小神游22#机不但跳舵,而且还烧了尾桨舵机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