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两叶浆和多叶浆

楼主(2004-12-31):
问题问得很蠢~~~
为什么现今几乎所有的小点直(和几乎所有的油直)主旋翼都是两叶浆,极少有三叶、四叶等多叶浆???

1、是因为结构的复杂程度?
2、是因为稳定性?
3、是因为人们的习惯?

如果是因为1、“结构的复杂程度”那我觉得两叶浆比多叶浆还复杂!多叶浆的结构类似与变矩尾浆,比两叶浆的结构简单许多。
要不是因为2、为稳定性?因为有贝尔.希拉(Bell Hill)效应??
还是是因为3、人们的习惯,是不是设计者都陷入了传统思维的圈子里了呢?都习惯把小电直设计成两叶浆,而且还有很多经验和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
三桨、四桨、甚至多桨对小电直来讲并不是不可以,而是完全可以。只是这样做太复杂了,毕竟两桨还是要比多桨好做。就算在油直里,两桨机是最普遍的,两桨以上的就十分少见了。不过,能飞3D的直升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两桨以上的。

网友:
要么就是共轴双桨。

楼主:
vidct版主您说:“只是这样做太复杂了”可是我觉得多叶浆并不比两叶浆复杂啊~~
就是倾斜盘+类似变矩尾浆的结构啊

网友:
是啊,模型这东西,要说在物理结构上还真没有什么复杂的。
你说它不复杂,是对的,但我说它“复杂”也是对的。
因为我们对“复杂”的定义是不同的。呵呵

楼主:
那还烦请板主解释一下,兄弟实在不解
难道是在控制上??
如果是让我自己动手制作的话,我选多叶浆,因为不必制作平衡翼一系列的连杆呵呵
看看多叶浆的旋翼头多简洁

楼主:
在看看两叶浆的旋翼头

网友:
两叶的效率高,多浆叶的对动力要求太苛刻。

网友:
多浆的调整很重要,也就是相位很难调。

网友:
ss  在 2005-1-2 12:18 AM 发表:

两叶的效率高,多浆叶的对动力要求太苛刻。

多浆的效率怎么低了?动力要求是一样的 你没见多浆的每只浆都短不少吗?不明白为什么小电直没有多浆的,是不是飞行性能不好?谁有录像啊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这样解答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都知道12缸/8缸/6缸的车动力好,是所谓的高科技、高技术、高性能的东西。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因素,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这些发动机是装在自己的车上的?当然是了!但是你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因为汽车厂要用这些规格来拉开与低端产品的差距。从价格方面说,6、8、12缸发动机的价格要比普通4缸机贵很多,但真正成本上有这么大差距吗?那倒不一定。复杂度在工业化大生产后真的会令成本增加比4缸机多n多倍吗?那也不一定。……4桨、3桨、2桨的区别与此相似。

站在用者这边,既然4缸车就能代步走路了,何必还需要6、8、12?当然如果真的需要,你就得为此付出成倍增长的价格。因为6、8、12是为少数人造的发动机。3桨、4桨……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商业规律。你尽管骂这些暴利的东西好了,SONY的电视机比国产的高4、5倍的价格,还是有人喜欢买。有人骂还是要卖。因为这些东西太有吸引力了。不过这里还牵扯到经济基础的问题,如果国民经济水平都提升到一定高度了,就没有多少人骂了。因为买高档产品可能只占你收入的1/10,而不是现在的1/2或者更多。国外的情况就是这样。

所以国外没有盗版(人家重视知识产权,更高层次的竞争),只有品牌,一个比一个形象更好的品牌,一个比一个更高的价格,一个比一个更好的品质和性能。而国内呢?完全反过来,一个比一个形象更差的品牌,一个比一个更低的价格,一个比一个更差的品质和性能!

胡乱说一通,不一定都对,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我觉得不是这个关系吧。。。。。。。。
从制造角度说3浆4浆电直其实成本更低 有可能是国内没人研究这个 国内厂家只会仿制或者在国外产品基础上改进 没有完全创新的东西
我觉得多浆结构估计是有性能方面的因素所以没普及吧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说,即使有厂家弄出来,也不会卖出我们想象中的价格,而有可能是更高的价格。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1-2 10:31 AM 发表:

我觉得不是这个关系吧。。。。。。。。
从制造角度说3浆4浆电直其实成本更低 有可能是国内没人研究这个 国内厂家只会仿制或者在国外产品基础上改进 没有完全创新的东西
我觉得多浆结构估计是有性能方面的因素所 ...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就零件数目来说4叶以内的浆的零件个数绝对比2叶浆的少,而且,一部分零件加工成一样的几份就行,这样成本更低。

其实我发这个帖子主要是受了“北京青年”自制小电直的“蛊惑”
我也想自制小电直,但苦于加工能力有限,尤其是复杂的旋翼头!!

网友:
我曾经看过篇文章是讲固定翼桨叶的,里面讲到了两桨、三桨、四桨的区别,分析得很透彻,直升机的螺旋桨也同理。不过我现在记不得具体讲的内容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

网友:
3桨以上只用贝尔式控制原理,2桨的加上了希拉效应,副翼左右可做+-螺距,这给改变主翼拉(浮)力方向起到辅助作用,这就是3桨以上的直机反应不灵敏的原因,但这种方式较为安定.

楼主:
vidct  在 2004-12-31 10:09 PM 发表:

不过,能飞3D的直升机,到目前为止我还 ...

为什么说多叶浆不能飞3D呢??

网友:
有自制的精神很好,但须先将前人的成果搞明白才行,事半功倍.

网友:
dcc  在 2005-1-2 21:35 发表:

有自制的精神很好,但须先将前人的成果搞明白才行,事半功倍.

赞同。理论是实践的基础。

网友:
RC 直升机的旋翼头设计
都是采用 贝尔 - 希拉 混合式

改变 平衡翼 的形状以及重量
影响的是希拉效率
而希拉效率对机体产生的影响
最主要在於 "瞬间" 的反应

换句话说
改变平衡翼片的重量
对於静态的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静态比较多 "来来回回" 的瞬间修正

希拉效应是藉由平衡翼的动作
来拉动整个旋翼面方向的改变
可尝试在停旋时少量快速的打方向舵或是升降舵
即可看得出来旋翼面的反应会比
机体的反应快得多

以十字盘倾斜的方向为 0 度
则希拉效应是在平衡翼位於 90 度与 270 度时作用
扯动旋翼面使其朝向往十字盘倾斜方向改变
而贝尔效应则是在旋翼位於 90 度与 270 度时作用
造成升力差而使机体姿态改变

没有了希拉效应
机子一样可以飞
实际上大部分真实的直升机都是纯贝尔式的

而单独只有希拉也照样可以飞
纯希拉式的机子也不会比较犀利

纯贝尔式的控制方式
由於主旋翼旋转惯性较强
无法瞬间改变主旋翼的旋翼面
故反应较迟钝
多半使用在实际直升机上

除非你飞像真机要求像真
不然纯贝尔几乎是很少用在RC直升机上

采用多桨设计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两桨式只有旋翼在与
十字盘倾斜方向同相位时才有升力差的存在
两桨式的设计只有两个相位有升力差

如果是三桨是就有三个相位有升力差
四桨是则有四个相位
效率当然比两桨式好得多

而多桨式的旋翼头也只能采用贝尔式结构
所以真的直升机都是多桨页的
因为他们并不象我们需要灵活的机动性
大家也不可能看到真的直升机做我们所飞行的3D动作吧

真机要求的就是稳定
否则就又变成空难了!!!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1-2 at 23:34 ]

网友:
所以主冀必须用横轴加以连接来维持动态线性中心点.

网友(2005-02-10):
你们没飞过固定翼阿,看没看过螺旋桨的空气动力学?桨叶越多效率越低,因为会吃到前桨的尾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