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200 PRO 尾电机的寿命。

楼主(2005-01-01):
这个电机的价格,我只想说:太贵了。
用了大半个月时间后(每天飞大概1个半小时)前天终于感觉到他的效率很低了,方向用到尽头也不行。调整陀螺仪,混控曲线无效。
今天狠心把尾盖谢了

一看乖乖啊~炭刷磨损了2/3。好像夹的不是很紧。于是把铜片夹了一下套回去。再飞。哈哈~这下动力又恢复青春了,按照这个磨损法,估计也就是可以再飞10天而已吧。如此算来4200 pro的性价比也太差了。消费不起啊。

楼主:
对了,不知道内转子的无刷反应是不是会快点,我手头有一个ele emm500的小无刷,才16g 打算以后改裝,就是担心无刷反映迟钝不爽。

楼主:
再飞了6块电池后终于完蛋了。看来寿命也就是20天而已,要是少飞点也就一个月吧。

网友:
有没有比4200更长寿命的尾马达?

网友:
哈哈!用130电机直驱GWS4025桨,超级爽YY!!!
前面已做了一个130电机直驱6032桨,已用了150小时以上。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1-2 at 21:45 ]

楼主:
很不错的组合。等待它的将是我的魔鬼测试大关。。。

尾电机的问题。挥之不去的困饶。。
看来下一个选择应该是MS700之类的小3D了,锁尾效应该好点。相对450X也节约电池。

网友:
gxlzhdx  在 2005-1-2 09:43 PM 发表:

哈哈!用130电机直驱GWS4025桨,超级爽YY!!!
前面已做了一个130电机直驱6032桨,已用了150小时以上。现在还在正常使用中。

http://photo.5imx.com/up/0410/2005 ...

我直接用一个赛车的130电机带4025浆,结果烧了我的雷鸟电调.看来还要改线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