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动直升机需要哪些必需小工具?

楼主(2005-01-01):
1、点火器是怎么和火头相连的?不要点火器,自己用一节5号电池接电线行吗?
2、如果是用带夹的电线(夹住火头),这根电线是点火器里带的,还是火头带的?
3、启动器和启动杆又是什么关系?
4、我的神龙30已有启动杆,是否还需要启动器?
5、油滤是必需的吗?三通油滤干什么用的?
6、总的讲,启动直升机需要哪些必需小工具?

以上问题真诚请教各位模友,谢谢!

网友:
点火器,和启动器是必要的!

点火器要"插"到热火头上!

网友:
很多很多!

网友:
点火线可以用鳄鱼夹一头夹在气缸上一头夹在火头上。一节2号充电电池即可。
起动机是必然,这几个样样都不能少,不过有的可以自己做,动动脑子吧。

网友:
启动装备

1、点火器
2、点火电1。2V
3、启动机
4、启动机电瓶12V
5、加油泵

缺一不可哦
对了还有油也;)

网友:
hi51mx  在 2005-1-1 09:35 PM 发表:

1、点火器是怎么和火头相连的?不要点火器,自己用一节5号电池接电线行吗?
2、如果是用带夹的电线(夹住火头),这根电线是点火器里带的,还是火头带的?
3、启动器和启动杆又是什么关系?
4、我的神龙30已有 ...

1点火器是通过外接的热火头相连的~5号电池不可以~2号的电池可以~但现在的启动电池价格不是很高
2是点火器带的吧?~
3启动杆要和启动器相接才能启动发动机~~
4启动杆有了就买个启动器吧~~~~
5油滤是必须~保证油的质量延长发动机寿命~三通油滤好象是接副油箱用的吧~
6还有油~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

网友:
油泵如果没有也可以省略,用针管加油也不错。

网友:
有时候会溢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