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该用什么机?

楼主(2005-01-02):
新年快乐!!!  我是新手,请问该飞什么机机?最好要牢固一些的,价格在800以下。请各位大侠赐教,呵呵。   另:我在浙江温州,有谁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模型卖啊!谢了

网友:
用翼龙吧,好飞,休闲,好入门,不会有什么挫折感

楼主:
谢谢了,一架龙要多少米啊?

网友:
普通的350就全套了

楼主:
是啊是啊哪里有?

网友:
原来有啊
不过好像是我见过的最低的了

网友:
模界  在 2005-1-2 02:04 PM 发表:

普通的350就全套了

那里有??

网友:
最好是买翼龙运动机,350的没有副翼,不适合,和真的飞行差距比较大

网友:
楼主哥们和大家,首先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是新手的话就买翼龙吧,先说明白我不是厂家的推销员,只是我自己的飞机也是翼龙,我感觉想我这样笨的人都能飞的飞机,对新手来说应该是不错的。还有就是比较的耐摔,好飞。别的就看各人的看法了,有的朋友把翼龙说的一无是处,不过我个人觉得选择飞机主要是看各人的需要和要求,翼龙做为新手的入门飞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太耐摔了!新手不摔飞机是不可能的!
你想如果你花同样的钱买一架漂亮的飞机,但是没有翼龙耐摔的话,飞一次就摔坏了那不是很不划算嘛!

楼主:
deepsea97  在 2005-1-2 10:27 PM 发表:

最好是买翼龙运动机,350的没有副翼,不适合,和真的飞行差距比较大

可是有些大大说翼龙运动机太高级,不适和像我这样的初哥啊。这几天就要出手了,矛盾啊矛盾!

网友:
还有,你现在买的话,我想应该买运动版的翼龙,钱也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上比以前的翼龙那就好了很多了,应该比以前的要好飞。
其实运动版的翼龙并不太适合新手来飞,但是你开始飞的时候可以不用副翼,就把它当做是以前的普通版的来飞就可以了,等你的技术有进步了再飞副翼那就不用再买了哦。
买的话就买个空机版的翼龙,发射和接收嘛,也就是通常说的遥控设备,最好是自己配套好点的,以后也就不用重复投资了。换遥控也很简单,就是拔几个接几个插头而已,性能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看了下你的预算是在800以内,应该能满足这几样要求了。遥控用T4YF或是T4VF就可以了,很好用了。
商城的空机是卖480,买套遥控的话也就最多再花个460左右,比你的预算多了100多吧,你也可以看看别的地方可能卖的飞机要比这里便宜点,你能卖到的话就和你的预算差不多了。买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多买是几只浆,电池嘛你根据你的需要考虑吧,看用不用多买。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忘了说,电机也可以多买几个。

网友:
bs98136  在 2005-1-2 11:20 PM 发表:

忘了说,电机也可以多买几个。

老油条了,说得头头是道……支持!!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初手飞行前必须找老手教教、带带,这是必然的!

楼主:
模型我的最爱  在 2005-1-3 09:41 AM 发表:

老油条了,说得头头是道……支持!!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初手飞行前必须找老手教教、带带,这是必然的!

谢谢诸位大大先!不过我在温州,这边玩机机的好像就我一个,找老手教教、带带看来是不现实的了。只有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了,郁闷ing

网友:
多思考多练习,最好先在电脑上练一下G2。

网友:
目前你购买“翼龙”慢速机的话,会附上模拟飞行软件包,可以让先你在电脑里真实的飞行此款飞机,感受它的飞行性能。现在购买可获得优惠价488元/套哦!

楼主:
bs98136  在 2005-1-2 11:19 PM 发表:

还有,你现在买的话,我想应该买运动版的翼龙,钱也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上比以前的翼龙那就好了很多了,应该比以前的要好飞。
其实运动版的翼龙并不太适合新手来飞,但是你开始飞的时候可以不用副翼,就把它当做 ...

遥控用T4YF,那接收机用什么呢?我是菜菜鸟,各位达人不要笑我啊。

楼主:
bs98136  在 2005-1-2 11:19 PM 发表:

还有,你现在买的话,我想应该买运动版的翼龙,钱也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上比以前的翼龙那就好了很多了,应该比以前的要好飞。
其实运动版的翼龙并不太适合新手来飞,但是你开始飞的时候可以不用副翼,就把它当做 ...

还有啊,T4YF和T4VF那个合适像我这样的初哥啊,谢谢了

网友:
推荐4VF,
因为YF太丑了,又没有指针电量显示

网友:
http://www.5imx.com/newscenter/n031229b.htm
给你个连接自己看看,觉得喜欢哪种就买那种吧!性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