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2,05年第一次升级!

楼主(2005-01-02):
换上这2个,机身就全升级了!!!

安装好了~机壳有点卡的感觉,!修理一下!

全部搞定

网友:
不错!!!!

PV0349  升降舵双推拉组190多,200元吧!!!怎么没有升级呀?

你还缺什么件呀????

楼主:
孙膑  在 2005-1-2 01:18 PM 发表:

不错!!!!

PV0349  升降舵双推拉组190多,200元吧!!!怎么没有升级呀?

你还缺什么件呀????

你说错了吧~

0349升级了~上面图片就是~

今天升的PV0098,PV0349

楼主:
我已升的零件编号
PV0098
PV0349
PVOO68
PV0097
PV0104

网友:
rcfan  在 2005-1-2 01:27 PM 发表:

你说错了吧~

0349升级了~上面图片就是~

今天升的PV0098,PV0349

不错!!!不过,你的图片太大了,想看到全部图片的话,不太容易呀!!!

那你现在升级全了吧?

楼主:
十字盘以上没升级,也不准备升级!

网友:
rcfan  在 2005-1-2 01:29 PM 发表:

我已升的零件编号
PV0098
PV0349
PVOO68
PV0097
PV0104

PV0068 攻角控制臂

PV0095金属稳定翼摆臂

PV0096金属稳定翼控制组

PV0097金属升降舵控制组

  PV0098  金属侧转控制组

PV0104 金属侧板支柱组

PV0100碳纤稳定安定面组

  PV0101碳纤维脚架组

  PV0106金属冷却风扇

PV0321  后置碳伺服机座

PV0338金属旋翼头零件包

PV0339  金属主旋翼转座

PV0346 50级后置伺服机拉杆

  PV0394  碳纤维机舱罩

PV0341  金属尾翼控制座

PV0349金属升降舵双推拉

PV0381 70避震垫圈

PV0384  电线整理座

PV0387  油门摇柄

3827 600mm碳纤维主旋翼

9605 PRO-50H直升机引擎

PV0390碳纤维尾管零件包

PV0329碳纤维尾支撑架组

还有好多,不发了!!!!

[ Last edited by 孙膑 on 2005-1-2 at 13:58 ]

网友:
总共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
ss  在 2005-1-2 02:43 PM 发表:

总共的费用是多少?

全升级套件组的3000元出个头吧!!!!升完级的话,50级的性能就牛大啦!!!1

网友:
当初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吗?

网友:
ss  在 2005-1-2 15:05 发表:

当初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吗?

有啊我觉得飞亚就不错

楼主:
飞亚是哪的?有图吗?

网友:
rcfan  在 2005-1-2 20:34 发表:

飞亚是哪的?有图吗?

直接来90的吧

网友:
建议升级金属中座(PV0096金属稳定翼控制组)会更好改善飞行性能!!但是不要用雷虎的,精度欠佳!!

网友:
ss  在 2005-1-2 10:29 PM 发表:

直接来90的吧

去买JR90超快不用升级.

网友:
干脆直接来个EAGLE3算了!!!哈哈

楼主:
我看好X-CELL的汽油机~~

网友:
x-cell的汽油机18000,多出来的钱远远超过了甲醇的消耗量,呵呵,还有运输更加麻烦了,相对我更加看好雷虎90se,7000元/架,初期投入少,后续维修费用在所有90机内最低。性能也不错,说实话,到这个地步,飞机的性能已经让位于你的水平了

网友:
moneycwq  在 2005-1-3 04:40 PM 发表:

x-cell的汽油机18000,多出来的钱远远超过了甲醇的消耗量,呵呵,还有运输更加麻烦了,相对我更加看好雷虎90se,7000元/架,初期投入少,后续维修费用在所有90机内最低。性能也不错,说实话,到这个地步,飞机的性 ...

雷虎90se爽机!!!!玩到这个地步,机子已经没有什么再挑的啦,关键是看自己的技术了!

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雷虎90se。

全新雷虎90(带OS90黑金刚发动机),机架已组装完成,尾管、脚架等都未安装,机头罩未剪,帖纸未帖。我想换成雷虎90se,那位喜欢的话,4700元拿走。

网友:
孙膑  在 2005-1-4 01:18 PM 发表:

雷虎90se爽机!!!!玩到这个地步,机子已经没有什么再挑的啦,关键是看自己的技术了!

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雷虎90se。

全新雷虎90(带OS90黑金刚发动机),机架已组装完成,尾管、脚架等都未安装,机头罩 ...
它带啥加速管?大桨是玻桨还是木桨?

[ Last edited by eaglevision on 2005-1-4 at 17:10 ]

楼主:
90级的飞一天最少要200元的油
要是汽油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eaglevision  在 2005-1-4 04:07 PM 发表:

它带啥加速管?大桨是玻桨还是木桨?

不含加速管和桨,只有全套飞机和黑金刚发动机!!!

网友:
ss  在 2005-1-2 03:05 PM 发表:

当初就没有一步到位的吗?

V2的50没有,就算是SE板也是半升级!

网友:
PV0098  金属侧转控制组 好像不是这样装的吧!是不是应该反装!!!

网友:
lambozghini  在 2005-1-9 08:29 PM 发表:

PV0098  金属侧转控制组 好像不是这样装的吧!是不是应该反装!!!

高手!!!!

小弟举器双手,也不能算是高手!!!!

网友:
有些没必要升,我的V2 50也快升完了!

网友:
PV0349 升降舵双推拉组的舵机盘的两个球头安装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的在安装舵机盘用对称孔的时候就发现拉杆在拉推的时候因为运动距离不同,有舵机卡死的现象,建议先拆开一个连杆,看看球头的运动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RCFAN 是唯美主义者

网友:
泉水  在 2005-1-23 12:41 PM 发表:

RCFAN 是唯美主义者

如果来个全机升级,那算是什么主义者??

楼主:
呵呵~~PV0098的确装错了~不过我第二天就改回来了,没上图~呵呵~
0349 2个拉杆调一样长度,然后在调连接升降舵单拉杆!

网友:
rcfan  在 2005-1-23 06:41 PM 发表:

呵呵~~PV0098的确装错了~不过我第二天就改回来了,没上图~呵呵~
0349 2个拉杆调一样长度,然后在调连接升降舵单拉杆!

拉杆当然是一样长度啦!你的真得可以这样装吗?因为双拉摇臂上的那两球头跟固定螺丝不在以直线上,装对称孔我的调了很久都不可以用,都是当打舵到一边的时候,有一条拉杆的行程就不足或者过长!!后来用圆盘,也将球头安双拉摇臂的角度安装才解决!!

楼主:
我的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啊~~加我Q我传图给你看?

网友:
rcfan  在 2005-1-23 08:48 PM 发表:

我的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啊~~加我Q我传图给你看?

调好就好了,我很少用QQ,我都是用MSN比较多!!
你有没有看过Jason 在IRCHA 2005用原装(只改十字盘)V2 50飞的影片阿!

楼主:
没,我只看过Alan的,杨格的看过2个。

xiaochuan198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