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车燃油的一点看法

楼主(2005-01-02):
我先后买了先毫的大脚和房车,(均为油动),前段时间发了些帖子描速了我的车子的症状,总是出现启动时手拉器出现打滑现象,很多模友提了一些意见和解决方法,如拆下手拉器,清除单项轴承的污垢,还有更换手拉器等等的方法,在此我向各位模友表示忠心的感谢。
但上诉的方法一一使用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猜想是否与燃油有直接的关系,我现在使用的是素油,1:4的比例,但蓖麻油是不能燃烧的,所以大量的蓖麻油在发动机的每一个缝隙借助发动机内部的压力所排放,包括手拉器和发动机连接的各个部位,导致蓖麻油渗入,致使手拉器内单项轴承与发动机的传动轴接触面出现大量的蓖麻油,打滑现象才得以出现。如果更换合成油(车模专用燃油)作为润滑,能够在发动机工作时将其燃烧,这样打滑现象消失后,还会使车子的清洁度大幅度提高
上诉为小弟的一点看法,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经,
顺便问一下,各位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油?以及什么车子?有没有使用素油也出现我的现象,还有就是什么牌子的燃油性价比较好?

新年到了,先给各位拜个早年,祝各位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
                      祝各位的车子越跑越快!
                                  越跑越帅!

网友:
对,用成品油手拉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
以前也有人提到過此問題

网友:
最主要的应该是天气冷的原因,单向轴承里的弹簧回位不好造成的,还有就是单向轴承里面有污垢,用汽油或煤油洗洗就可以了。

楼主:
 qq1962129  在 2005-1-3 05:28 PM 发表:

最主要的应该是天气冷的原因,单向轴承里的弹簧回位不好造成的,还有就是单向轴承里面有污垢,用汽油或煤油洗洗就可以了。 [/quote

你是指的手拉器里的发条?

网友:
我的手拉也打滑了,我还以为是单向轴承坏了呢,今晚回去清洗一下单向轴承看看

网友:
我用油宝20%合成的~价格便宜~

我跑骇客7

楼主:
长风大侠  在 2005-1-4 11:10 AM 发表:

我用油宝20%合成的~价格便宜~

我跑骇客7

油宝20%多少米啊,多少升为一个包装?哪里买?

网友:
确实和天气有点关系~~~但是 天气绝对不占 多数因素~~~
什么东西都有个寿命,寿命的长短 都有所不同~~~在对发动机保养得很好的前提下,单项轴承的寿命也是最短的~~每次活塞压缩的力量很大,并且每次拉动 手拉的时候 对单项轴承的 冲击力 也是很大的~
我一开始就是烧合成油,烧道 差不多 半桶多的时候单项轴承 就逐渐开始有 打滑的现象~后来越来越严重,不过还可以凑合用~~

[ Last edited by hondacx on 2005-1-14 at 19:52 ]

网友:
模型发动机由于转速高,散热条件差.制造精度高,所以需要一种比较好的润滑油.蓖麻油是比较高级的润滑油,但粘度比较大,它在模型发动机中不参与燃烧,高温性能好,能保证良好的润滑.不参与燃烧就不会留下燃烧后的杂质.所以烧甲醇和蓖麻油的发动机不会象两冲程烧合成油的汽油机一样有很多积炭,积炭对发动机来说是致命的.我个人认为对于模型发动机来说现在再好的合成油也赶不上蓖麻油.以上仅仅是个人意见.

网友:
不要误导了新手!
蓖麻油不耐高温,在引擎过热的情况下会燃烧形成积碳,让引擎提前退休,这就是为什么好牌子的车用燃料比如tornado,o'donnel,cosmo都使用特殊配方的合成润滑剂,因为它们可以耐受高温并提供更好的润滑!飞机的引擎完全可以使用自配的燃料,使用蓖麻油,因为飞机的散热条件比车要强得多,很少出现过热问题,但是把飞机引擎的理论用到车上,就是所谓橘生淮北的问题了。
无论是蓖麻油还是合成润滑油,正常情况下都不参与燃烧,所以都会有部分留在引擎内部并附着在单向轴承上,产生打滑的效果,跟天气有部分关系,但主要原因是单向轴承质量不过关,磨损过多,或是不正常的启动,比如淹缸之后仍然狂拉一气造成的。打滑之后可以用酒精清洗,能暂时解决一下,但是以后仍会打滑,所以要想治本,只有更换

网友:
同意楼上部分说法!!更换后还要更换~!!!
要想解决,用电起!!!而且车子也干净~!!

网友(2005-06-30):
磨车没磨开!

网友:
pc-cat  在 2005-6-30 08:07 AM 发表:

磨车没磨开!

这个回答还真是强

网友:
蓖麻油多了用%15到2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