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当舵机回位后倾斜盘好像不能回位,是舵机力量太小还是虚位太大?

楼主(2005-01-02):
我用的是GWS的NARO STD的9克舵机,按照说明书上NARO的力量是0.8Kg,不知道NARO STD是不是就是NARO,我从飞扬买的8.8g,各位用什么舵机,有没有我的这个现象?

网友:
test422  在 2005-1-2 05:44 PM 发表:

我用的是GWS的NARO STD的9克舵机,按照说明书上NARO的力量是0.8Kg,不知道NARO STD是不是就是NARO,我从飞扬买的8.8g,各位用什么舵机,有没有我的这个现象?

是否是陀量太大!

楼主:
舵量太大影响回位吗?

网友:
我开始也碰到同样情况,但后来这样就没事了,不知道!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1-2 19:06 发表:

我开始也碰到同样情况,但后来这样就没事了,不知道!

因為用久了 連桿頭 被弄鬆了.
新機先用個球頭, 把所有的 連桿頭 作進出球頭五六次的動作,
把它擠鬆一點.
副翼還是用強一點的 servo , 如 GWS Naro +F HP.

楼主:
那里有卖GWS Naro +F H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