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上你们用什么舵机?

楼主(2005-01-02):
正序浏览
我用GWS NARO STD,好像力量不够,各位用什么
舵机
,我参考参考

楼主:
还是用+F/HP保险一点.

网友A:
我用的就是GWS的PICO STD,PITCH用的是PICO +F,力量合适,没有问题。
不过这也是调出来的,没调好前,舵机的力量略有不足,各方面调整到位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B:
推pitch的用Naro +F/HP(力量1.7公斤)就可以了, GWS Naro STD可以用在副翼和升降,gws PICO+ F/BB 0.12sec/60 0.8kg/cm(4.8v)用在尾舵。
我的就是这样,飞起来没问题。

楼主:
因为用GWS Naro STD力量不足(0.8公斤),今天摔机.
看来舵机还是需要好一点的,正在采购Naro +F/HP(力量1.7公斤),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C:
行,但不是最好

网友:
用华迈的行不??只是手头上刚好有。

网友D:
wgs naro+ h/bb 0.1sec/60 1.7kg/cm(4.8V)X3 gws PICO+ F/BB 0.12sec/60 0.8kg/cm(4.8v)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