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450X电调输出电流?

楼主(2005-01-02):
请问:如可测量亚拓RCE-BL25A电调输出电流?怎么测量悬停时电流?

网友A:
买个电流表

楼主:
电流表当然有了,我问测量时是否一手拿住机子另一只手推油门,油门最大时的电流?

网友B:
你实际用多少油门悬停,就把油门推到那个位置测电流

楼主:
还是没明白!是否把机子固定住?不会是让飞起来吧!如果把机子固定住推油门到悬停位置或最高点,测出来的电流肯定大于真正悬停时的电流值。

网友C:
一般是机子固定住测电流。

网友D:
最好用挂钩电流表测,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