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解决安装5号盘后第2次启动要求插入光盘的问题

楼主(2005-01-03):
安装原盘后直接安装了5号盘,全是网上下载的映像文件,第一次启动能进入G2,但第2次就出错要求插入光盘......,打了升级盘破解补丁后也只能进一次...不过现在解决了,呵呵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啊,谢谢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先用FTP工具去202.96.112.29(用户:model密码:model下载CRACK FOR G2 WITH ADDNOS 1 TO 5.ZIP,解包后在rfaov5目录有3个文件secdrv.sys,drvmgt.dll,rfv5cdverify.exe,把rfv5cdverify.exe更名为rfv2cdverify.exe,然后拷贝到\RealFlight\rfcom2目录,替换原文件,就可以进了,但是运行一次后,这个补丁就会失效,下一次继续上述动作,如果想一劳永逸请将补丁的三个文件制作一个RAR自解压程序,选定解压目录为\RealFlight\rfcom2(视各自G2的安装目录而定),并在解压完成后运行RealFlight.exe(在WINRAR的SFX选项中设置)就OK了,很方便了.以上方法在XP上仅安装G2主程序和ADDONS5#盘通过,但还未接遥控器,还没买:),呵呵
ADD5里的新飞机

[ Last edited by dituyu2000 on 2005-1-3 at 18:02 ]

网友:
不知大家为何会遇到上述问题? 我觉得,除非大家拿到有两个版本的G2,我安装了近百套G2,从来没有遇到楼上所述的问题。
我的安装方法在: http://www.carolbox.cn/manual.htm
不需要任何破解,只需要在安装的时候填写相应的序列号即可!

楼主:
呵呵安装到是一样的,5号盘的序列号也是网上找的,可能是2个版本吧

网友:
具体怎么RAR自解压程序,麻烦楼主把文件和使用方法发到我信箱里,谢谢~
lhmilym@126.com

网友:
我用的是USB版的安装盘,也有此现象,不过我用crack中的文件rfv5cdverify.exe替换了文件夹rfaov5中的原文件后就解决了,而且还很奇怪的可以免cd运行了。

楼主:
呵呵我也不知道我的是什么版,G2安装确实挺麻烦
lhmilym邮件发给你了,试下

网友:
谢谢你~我回家就试~:)~

楼主:
呵呵没关系,不行的话再想办法,今天汇款买村夫的USB了,还在高安买T4VF,过几天就可以爽飞啦.....期待啊

网友:
可能是版本不同吧,我也没有试过如此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