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刷

楼主(2005-01-03):
最近拆了几个光驱到小政那借工具做无刷,三个只有一个能用,下面是我的图图,
新买了个ELE的17A电调,有人说就是辉盛的18A,在小政那试了几分钟还可以,不知上天飞会怎样?回家还要进行长时间放电试验,看看会不会有辉盛的咳嗽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一个亚拖25A电调,ELE17A电调,两个ELE的普及无刷(做飞翼或者滑翔机)装5045浆大概有300多克的推力,如果用云雾的马刀浆应该会更好,一个光驱无刷(打算用在飞翼上)推力还让人满意
还得谢谢小政的热情帮助和磁铁,不然我有排都做不出来,我拆了5个光驱只有一个能用,唉,不是轴短就是定子不行,好在光驱都不用钱。哈哈,明天带相机到小政那照些相片回来发

网友:
双定子啊!应该比普及套装那只电机要好.拉力应该很大吧?用3节锂电估计有500克拉力的.
另外那些你认为不能用的光驱电机其实也有用的.
轴短的就作后推动力,用在小飞翼或小飞机上很好啊!由于后推所以轴短一点桨也不会掉下来.磁铁也不用换(灰白色那种).拉力搞得好能有200克以上.小容量锂电池就行.

楼主:
小政的双定子电机推力跟普通的光驱无刷没有太明显变化,只是转速高些,因为电机的底座和外转子是用大号生铁螺丝车出来的,所以比普通的光驱无刷重,不过这个电机可以前拉也可以后推,双轴承设计,如果能找到铝材,重新车外壳和底座的话应该会更好,他现在有4个光驱无刷呢,羡慕ing

网友:
kingdd兄,我找你这种光驱无刷已很久了,拆了二十几个都没找到,你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光驱和多少速的型号?先谢了!

网友:
aimo  在 2005-1-3 11:38 PM 发表:

现在的刻录机基本上都是无刷的了,进口的可能电机质量好一些

老兄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已有一个这样的电机,忘了是从什么光驱里拆的。
我做双锭子无刷减速组需要找这个型号的电机,转子和底座都完成了,就缺几个这种锭子了,这种锭子是我试过同直径锭子中最好的。

网友:
俺觉得华硕的光驱还是不错的.双轴承啊!也容易找.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1-4 12:36 AM 发表:

俺觉得华硕的光驱还是不错的.双轴承啊!也容易找.

我拆了两个华硕50速的光驱,不行。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用无刷飞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鸡鸡啊?如果是,那可真成飞鸡了,呵呵。

网友:
ah跑步机  在 2005-1-4 11:40 PM 发表:

我拆了两个华硕50速的光驱,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1-5 12:49 AM 发表:

为什么不行呢?

我拆的两个华硕50速光驱电机与明基相同,锭子孔径7毫米小了点,主要是锭子绕线圈的空隙小,0.43的线最多12圈。
有没有轴承无所为,因为底座重新车制。

网友:
ah跑步机  在 2005-1-5 10:43 PM 发表:

我拆的两个华硕50速光驱电机与明基相同,锭子孔径7毫米小了点,主要是锭子绕线圈的空隙小,0.43的线最多12圈。
有没有轴承无所为,因为底座重新车制。

华硕的只有20mm直径,是小了点.但为什么不3定子呢.
即使2定子,其实星形12圈也够了.猛一点嘛!如果不想这么猛而是想省电,那么用线径小一点的线就能多绕几圈了.也是能解决的.
第3,就算底座重新车制,也要有轴承才好用啊

网友:
ah跑步机  在 2005-1-3 11:09 PM 发表:

kingdd兄,我找你这种光驱无刷已很久了,拆了二十几个都没找到,你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光驱和多少速的型号?先谢了!

这个电机是LG光驱里的,锭子没有绝缘套,饶线时需注意处理。IBM品牌机里很多都是这种光驱。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1-6 at 00:04 ]

楼主:
ah跑步机  在 2005-1-3 11:09 PM 发表:

kingdd兄,我找你这种光驱无刷已很久了,拆了二十几个都没找到,你能告诉我是什么牌子光驱和多少速的型号?先谢了!

好像是小日本的老爷光驱拆的,具体也说不上牌子,因为机身的贴纸在买回来之前就给人撕了,整个光驱只有一个按钮.

[ Last edited by kingddr on 2005-1-6 at 00:42 ]

网友(2005-03-16):
看起来很像是东芝的,好老的了.

网友:
磁钢尺寸多少?
一共几块?
咋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