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1-03):
雷鸟原配的马达烧了,换了一个360马达,可这个马达在最初接电飞行时推力正常,过五六秒钟转速下降,最后飞机只能保持在离地二十厘米的地方,油门杆推到头也是这样。关机待一会再开又重复这个过程,
电池
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电机
的磁力下降?可马达发热量并不大呀,请教!

网友A(2005-02-12):
新换的马达的电压太高了.
解决方法:1.提高电池组的电压,如:用3串11.1V的锂电.
2.换主电机.
3.自己重新绕主电机的绕组.如果是360电机并且是三级转子的话.用8.4V的电池,每个绕组用0.4MM左右的线绕30圈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