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实际飞行过22#飞机朋友们给公正的评价

楼主(2005-01-03):
请实际飞行过22#飞机朋友们给公正的评价,22现在在网上算比较火,从ms700来的结构应该不错,但是国产加工后材质、精度肯定差,请大家谈谈亲自飞行过的说说自己的经验,装配配置,飞机性能等内容。谢谢

网友:
我飞过国产MS700(22#),谈点体会:

价格:刚上市时空机1000元,那时候不敢恭维,因为我有了1000元,可以买一台更好的了,如:炫风400、TX450等。但现在这台机经过大幅度降价之后,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据说全套也就1000以内能搞定。
性能:虽说比较难调一点,但用普通电机加镍氢电池能把飞机飞出3D航线来,并且提速时感觉很够劲,不像E-SKY3D那样软弱无力,应该还算是过得去,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遥控器,手感还过得去,功能也多,支持CCPM模式跟普通模式,我现在的22#早没了,但我把遥控用在TX450上了,这样我去外面飞飞机时就可以带TX450跟翼手龙50油机了。不用为只有一套遥控器发愁。
做工:刚开始的旷位是比较大,但在经过改进后就比较好了,国产的东西都是这个样,要经过一些时间才能好。

网友:
22#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可以单独用在其他机子上吗?如TRX450

网友:
可以,22号A的理论上可用于任何一款CCPM操作模式的,22号D的只能用于飞飞普通的,飞3D不行。

网友:
我用的就是TRX450。

网友:
erong  在 2005-1-3 04:24 PM 发表:

我飞过国产MS700(22#),谈点体会:

价格:刚上市时空机1000元,那时候不敢恭维,因为我有了1000元,可以买一台更好的了,如:炫风400、TX450等。但现在这台机经过大幅度降价之后,性价比一下就上来了,据说全 ...

请问买整机是否主张700而非E-SKY3D呢

网友:
想买整机就买国产的MS700,性价比超高.

网友:
现在5imx上的商城的22#机,遥控器是可以切换ccpm和普通模式的吗??

网友:
据从厂家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国内所有的22发射机都暂时不能切换,大约要到2月以后才会采用新的可切换的规格。

网友:
那我还是等到2月分再买了

网友:
到时候可能选择会更多呢。

网友:
以后的选择肯定会更多
但是国产MS700的整机现在的质量还算比较好了
前些天我看到香港的伟高模型公司飞行员试飞这架机   效果非常不错    只是锁尾有点问题
今天我就这问题问过厂家    他们说已经改模    改好了   所有原来买的飞机   都会再免费配送一个尾翼

网友:
有那个视频看看吗?

网友:
是的,尾翼的界隙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买了一套“小神蜓#22C-国产MS700全散件 ”。已经装差不多了,因缺点儿东西,还没有完全装好试飞。飞过的朋友就该机的旋翼头和尾桨变矩机构说说吧!
我装起来后感觉做工还可以,比我原来玩的雷鸟强多啦。不知道飞行的感觉如何?

网友:
请问这机机耐不耐摔

网友:
我本来也要散件的,但给我的是组装好的,也布知道哪个农民工兄弟装的,很粗糙,而且到处给我用502胶水,实在是受不了,有些地方要拆下来重新弄一下都布可以。唉

我拿到的底板居然是印刷的,不是炭纤维

网友:
我才买了一架  装配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