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神艇刚离开地面时振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1-03):
小神艇(4号)买来后今天第一次试飞,在地面时没有什么振动,可是刚开始离地面时振动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柝一下,最好能说明一下调试方法。谢了!

网友A:
注意调试平衡翼左右两边的长度,保持一致。

网友B:
大桨的螺距可能不一致.

网友C:
把主螺旋桨的螺丝紧一下,并且要两边的松紧一致。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大桨不够紧,谢谢大家了。

网友D(2005-02-16):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E: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把主螺旋桨的螺丝紧了一下,并且感觉两边的松紧一致,OK。

网友F:
我的也是拧紧了就好了.但凝今后将就不能自然甩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