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已经摔坏2个小旋风了,但是留空时间不到1分钟

楼主(2005-01-03):
本人是菜鸟一个,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舵量调到最小,手上动作也尽量小了,可飞机反应还是很大,没几下就栽下来了
飞机老偏,感觉飞机飞起来调微调,手上忙不过来。
还有就是风对这种飞机影响大吗?
减速架坏了3个,桨断了4根,飞机坏了2架,现在留空记录还不到1分钟,求高人给小弟指条路啊,我该怎么飞啊?

网友A:
还是先用好飞的飞机练练吧,这种飞机不适合初学。用小旋风练习会严重打击积极性的。

楼主:
哦,
请问tiana999,你觉得如果初学,大概要怎么样才能飞得比较好?
比如要栽几架飞机,断几十个桨,等等。
对了还请大家给个建议,初学飞什么飞机好呢?

网友B:
Please try ...
http://www.planemodel.com/
猎鹰电动遥控模型飞机
深圳产翼龙电动遥控模型飞机

网友C:
买一个翼龙运动机吧,小旋风不适合你飞,如果你有设备,也可以考虑做一架KT板的飞机玩玩,舵面小一点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408
看下这个吧。

网友E: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1)云雾者:有条件就改无刷,里电。云雾者有副翼,以后飞3D的小旋风、KT板机好改!
但不好上手,最好有老师带,但比小旋风简单多了!
2)翼龙:我没飞过,大家一致反映好飞!不过最好加副翼,不然还不如飞火鸟那!

网友F:
打舵的手不要像拨开关似的就不好摔了,我飞鸡鸡都没怎么摔过,关键就是操控者的手打舵要轻,要陈住气,先飞飞翼龙吧,它是一架让人成长的机

网友G:
最好先练模拟器,呵呵随便摔

网友H:
我初学就是用的小旋风第一架还在

网友I:
和我一样,刚初学就买了小旋风,现在怎么也非不起来

网友J:
我的第一架只飞了5秒,起飞就掉下来了!
自制的杆身15压燃机机,3通道遥控。
第二架飞了几箱油,顶风练习降落时冲进了树丛,完全报废;
那时机机太差,别人不要的桐木和透布油;部队上不要了的烂遥控器。
时间:91年!

楼主:
10楼的真那么牛?初学的第一架小旋风还在?

网友H:
难道你不相信吗?还有你更不相信的呢,就连第一只浆都还在而且还能飞。不过370动力组在前几天飞的时候报废了现在准备考虑换ELE的850无刷套装。

网友K:
我可以证明10楼所说无误,他的第一架小旋风只要修修就可以飞了。

楼主:
高手,高手,请谈谈有什么秘诀啊?
我打算把舵面减一半来飞,怎么样?

网友K:
初学建议找个老鸟带或先用G2练练,待有舵感时再单飞,飞时注意给舵量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