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动力配置……今天试飞了

楼主(2005-01-03):
忙里偷闲新作了一架SU27,全部用KT板的。翼展60,空机重150克,用380电机、1800两节锂电时全配重量385克。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合适,380直驱推力不太够,370直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370减速怎么样。

请各位大虾帮出出主意,不用无刷的情况下,动力和桨怎么搭配合适呢?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5-1-13 at 21:52 ]

网友:
应该可以飞起来的.只是拉力不是很够,做特技不爽罢了.
如果想爽一点,俺有几个建议:
1.减重.空机150克有点重,应该可以控制在100克以内的.
2.换成3节2600mAH锂电+7寸桨
3.不换电池,用加强形180电机或370电机+5.5寸桨
4.不建议换减速组

网友:
KT仿真飞机用减速组,是很常见的哦,因为KT没有绝对速度的时候,升力是很有限的啊。
所以最好用减速组,提高推力,比如KT3D  基本都是靠前拉力的一个向下的分力来提供一部分升力的哦

网友:
楼主大可以试一下楼上的减速组方法,明明是漂亮的像真机,偏要搞个减速组带个N大的桨作后推,搞得不伦不类不说,飞起来还慢的要命.非要搞个像真机吊机的创举,谁不知后推的飞机又超难吊.简直比玩翼龙还无聊.
要是搞成这个不伦不类的样子还不如不要加动力,放在家里当静态模型欣赏好了.如果想要玩吊机还是另外做一台KT3D比较实在.
另外谁说KT机不能有翼形呢?

网友:
我做的几台kt机全都有做翼形

网友:
哇!真漂亮啊!怎么现在才PO出来呢?象是这种前推机用减速组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多也就是9寸的桨,桨再大就会很难看了.

楼主:
谢谢各位,那就先用370+5025桨试飞吧!

ronny兄,KT机图装除了蒙皮以外,用什么漆合适呢?我用普通快干喷漆在有胶带的地方就很难粘住。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3 10:00 PM 发表:

忙里偷闲新作了一架SU27,全部用KT板的。翼展60,空机重150克,用380电机、1800两节锂电时全配重量385克。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合适,380直驱推力不太够,370直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370减速怎么样。

请各位大虾 ...

为啥不试试380减速呢?

网友:
380减速是很久前的话题了.为什么不用,你可以请教一下美女.
我个人觉得效果不像想象中的好.除非你的380电机是转速型的.而且带小桨还是没用.一定要带较大的桨.
而且增加了减速架的重量,好点的380减速架要将近100元.
这样算下来还不如上无刷动力好.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3 10:00 PM 发表:

忙里偷闲新作了一架SU27,全部用KT板的。翼展60,空机重150克,用380电机、1800两节锂电时全配重量385克。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合适,380直驱推力不太够,370直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370减速怎么样。

请各位大虾 ...

SU27飞机?上图给大伙 看看吧

楼主:
hbhero  在 2005-1-4 02:44 PM 发表:

SU27飞机?上图给大伙 看看吧

不好意思,没有相机了,暂时没法上图。等过两天试飞的时候找个摄像机再说吧!
嗯,从蚂蚁哪儿下的图纸。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1-4 02:32 PM 发表:

380减速是很久前的话题了.为什么不用,你可以请教一下美女.
我个人觉得效果不像想象中的好.除非你的380电机是转速型的.而且带小桨还是没用.一定要带较大的桨.
而且增加了减速架的重量,好点的380减速架要将近100元 ...

用GWSEPS400,9寸桨拉力就可以达到400克以上,即有速度,又有拉力,只要电池搭配得当,我相信不会有问题。至于价钱,我感觉价格和产品自身的质量、性能是成正比的。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3 10:00 PM 发表:

忙里偷闲新作了一架SU27,全部用KT板的。翼展60,空机重150克,用380电机、1800两节锂电时全配重量385克。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动力合适,380直驱推力不太够,370直驱更不用说了,不知道370减速怎么样。

请各位大虾 ...

你还可以参考下GWS网站的3A机,它的全重460克,用GWS400减速,8寸桨应该算是很好的搭配了。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4 08:43 AM 发表:

谢谢各位,那就先用370+5025桨试飞吧!

ronny兄,KT机图装除了蒙皮以外,用什么漆合适呢?我用普通快干喷漆在有胶带的地方就很难粘住。

要是用快干喷漆要距300-400mm一下一下喷待乾了一層再喷
应是先贴上胶带再噴
翼形小的飞机不而用减速组用的齒比也不大於2:1

[ Last edited by ronny on 2005-1-5 at 01:02 ]

楼主:
没有合适的动力一直没有试飞,曾经用370+4025桨在门口扔了一把,动力差太远。

今天抽空把仅剩的一套370减速组尸体复活,(大齿轮断了,电机架断,都是用哥俩好硬粘起来的)。

3节1800的锂电,370减速,7060桨,全重420克,推力310克。

试飞时开足马力,轻轻一扔,真的飞起来了,而且非常稳,看来重心抓的不错。

在空中转了几圈,转弯半径挺大,可能加副翼会好一些,我用的是尾翼混控。

爬到一定高度,做了一个俯冲,刚刚拉平,忽然动力消失了,然后看到电机吊在机尾晃荡……

平安降落以后检查,发现刚刚粘好的大齿轮剩了一半,电机架断成两半……

唉!看来又要订动力组了……

抱歉各位,今天太冷,没带DV,所以没有图片,抱歉抱歉!

网友:
370减速用3节1800的锂电可能会损耗得很快哦

网友:
电机没20个回合肯定挂.

楼主:
dmagic1  在 2005-1-14 08:24 AM 发表:

370减速用3节1800的锂电可能会损耗得很快哦

是啊是啊,电流好大啊!等新动力组到了,还是用8.4的氢电飞吧!重量一样。虽然推力损失一点,可便宜又耐操啊!锂电还是太娇贵了。

网友:
ronny  在 2005-1-4 04:29 AM 发表:

请问KT怎么做翼型啊?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6 07:40 PM 发表:

请问KT怎么做翼型啊?

两种办法:

1、打磨
2、中间加翼肋然后包覆。

网友:
有飞行的图吗 发来看看啊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16 10:04 PM 发表:

两种办法:

1、打磨
2、中间加翼肋然后包覆。

我们这里只有6mm的KT,用来包覆好像有点困难啊。
打磨的话是不是要多层叠起来?表面硬皮没了强度不是……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7 11:16 AM 发表:

我们这里只有6mm的KT,用来包覆好像有点困难啊。
打磨的话是不是要多层叠起来?表面硬皮没了强度不是……

6mm的包覆的确有点困难,要不做台大的?

打磨用两层叠起来就行了,中间夹条碳纤杆就有强度了。

网友:
狂晕~
做到翼展5米?

网友:
我在想我的第一架自制电动是不是要做成弯折机翼呢……性能比不上流线的,比平板还是好多了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7 01:56 PM 发表:

狂晕~
做到翼展5米?

干脆做1:1算了!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7 01:58 PM 发表:

我在想我的第一架自制电动是不是要做成弯折机翼呢……性能比不上流线的,比平板还是好多了

你是要做电滑呢?还是3D呢?或者是3A?

网友:
第一架应该是电滑吧

3A指什么?

楼主:
F3A应该指的是特技机吧!

电滑的话,机翼要上点心作了,翼型尽量作准确一些,动力要求到不高,推重比0.5就很好了。

小方常做电滑,可以请教一下他。

网友:
第一架,主要是初步估计一下整机的重量、动力、升阻等。

十几年前玩过油的,对电动的没有直观认识。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1-17 09:10 PM 发表:

第一架,主要是初步估计一下整机的重量、动力、升阻等。

十几年前玩过油的,对电动的没有直观认识。

重量,是电动机的生命!(好像坛子里某位大侠说的……)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18 12:42 发表:

重量,是电动机的生命!(好像坛子里某位大侠说的……)

是呀
怕就怕超重
不知KT用什么胶比较好用呢

楼主:
能买到泡沫胶最好了,其次是环氧AB胶,最方便的是热熔胶(不过最重的也是它!)实在没有,用双面胶+透明胶带也能对付。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1-18 19:54 发表:

能买到泡沫胶最好了,其次是环氧AB胶,最方便的是热熔胶(不过最重的也是它!)实在没有,用双面胶+透明胶带也能对付。

泡沫胶这东西我到这里才听说的
AB胶一混合起来就要一次性用掉的吧

楼主:
AB胶用一点混一点就行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热熔胶方便,用热熔胶枪,用起来很顺手,硬得也快,粘得还算结实,关键是便宜,好买,用的时候少打点胶就不那么重了。

楼主:
猫猫,还没有决定做什么机机吗?

给你个建议,到飞行皮萨这里看看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light=84&page=1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5-1-18 08:37 PM 发表:

猫猫,还没有决定做什么机机吗?

给你个建议,到飞行皮萨这里看看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light=84&page=1
84翼展的蚊子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