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轴太软

楼主(2005-01-04):
我发现ESKY3D的轴偏软,大一点的碰撞就会发生轻微弯曲。相比之下,JABO和雷鸟的轴就非常不错!实在是美中不足啊!!!:(

网友A:
是这么回事我也发现了

楼主:
这位仁兄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我本想把JABO的轴装在ESKY3D上,但JABO的轴比ESKY的长,装不了,又不方便截短:(

网友A:
截短很容易啊 用高速电磨装上金刚石园片 一切就断了 然后再用钻床重新打销孔

楼主:
在哪里找得到这些工具?

网友B:
工科学校里就应该有这些东西,因为有金工实习课,如果没他说的那个设备,至少你可以用线切割啊,切成你要的长度,不会让主轴变形的!钻孔用铣床就行!在学校做零件很便宜的!如果给那老师几跟烟聊聊,没准他都免费给你搞一下~~~~~~~~~~~~

网友C:
主马达轴套太软!用刀片可以在上面划出痕迹!
只用了3个月就磨得齿合不上了!

楼主:
那是含油轴承,是比较软,这是天生的。铜质的。

网友A:
高速电磨五金商店就有卖的 学名叫模具电磨 无极调速的大概150元左右 便宜吧 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可以佩各种打磨头 可以打磨和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