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05-01-04):
我不明白为什么轴传动的锥齿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磨损应该不会太快。
磨损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尾桨触地,而主桨还在转,扫齿就发生了……

网友B:
只要不让尾浆扫到东西,一般是不会坏的!
我的ms700都用了很长时间了,基本没什么问题,现在国产ms700配的金属齿轮,结实得很,更不容易坏!

网友A:
国产MS700的尾桨轴太软也是一大缺点,一次碰撞,它就可能弯曲!:(

网友C:
你们说如果把氧化铝的混合柒图到齿轮上,会不会减小对齿轮的磨损啊!

楼主:
那会不会降低齿轮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