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机动力配置

楼主(2005-01-04):
准备自制飞机`~动力选用普通的550电机~~浆用8*6或8*5浆电池用3500的方电池6节`飞机就用KT扳做的仓身机`上单翼~对称翼型`~
这样的飞机各位有什么高见~~我好改进

楼主:
翼展1.2~1.3M~机长1M上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moto  在 2005-1-4 11:12 AM 发表:

准备自制飞机`~动力选用普通的550电机~~浆用8*6或8*5浆电池用3500的方电池6节`飞机就用KT扳做的仓身机`上单翼~对称翼型`~
这样的飞机各位有什么高见~~我好改进

兄弟,电的搞那么大干嘛?浪费能源啊。弄那么大就不如玩油的爽了。380以下的小电动既容易做又省米,为啥不试试呢?

网友:
同样的想法.电动的搞这么大用550电机的确没必要.
翼展一米以内就差不多了.动力480马达或380,或者无刷

网友:
moto :
1:从你的配置看,你的电池组工作电压低,重量大,普通550马达的配置很难保证飞起来的(不管飞机是滑翔机类还是竞速机类).
2:你要先决定你的飞机是属于滑翔机类的还是特级机类的,他们的推重比要求不一样,滑翔机要求要低些,由飞机翅膀的翼型决定.
3:马达最差也要选fully 550 220克,也就28RMB 不贵的

楼主:
我选型是塞斯娜182的~~~上单翼~动力要么上7节如何?电机是不好~~只要能飞起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