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认试过把小电流的无刷电调扩容

楼主(2005-01-04):
有没有认试过把小电流的无刷电调扩容变大电流,将功率MOS管提出安装在外面

楼主:
如果可以扩容,电流保护应怎么解决

网友A:
加个保险器,电脑的电源里有一种叫过流保护器的小元件.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在这里不能用!不然你的飞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