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2的白屏

楼主(2005-01-04):
在XP下安装G2,好几次都出现这种情况!!!!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打补丁,直接安装5号盘就行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明白cgmlj的意思,可不可以说明百一点,我是菜鸟:)。
我在98下装的,也老是只听到声音但是也是白屏。在xp下就根本进不去。机子的显卡是NVIDA Geforce4
Mx440 with AGP8x,64M缓存。

楼主:
cgmlj
在 2005-1-4 08:25 PM 发表:
没打补丁,直接安装5号盘就行了.
5号盘,什么意思呀!?

网友C:
有一个地方不支持!

网友D:
上add_ons5试试看

网友E:
肯定是没打补丁

网友:
补丁论坛里找找,可以下载的

网友A:
打G5补丁就行了.

网友F:
以前的帖子看一看,打G5补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