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性能比较好的动力滑翔机,推重比可以小到多少?

楼主(2005-01-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可比较难回答,我只把自己知道的几个滑翔机的推重比列下:
1:火鸟400(380级),空中飞行重量400克,380马达推力300克, 推重比75%
2:珠海华迈的小凤凰(480级) 400/720
3:峨嵋2000 50%( 这个推重比有点低,飞的勉强)
滑翔机的推重比要求比较低, 特级技要求高. 一般不要低于50%吧,否则飞的不爽.滑翔机可能30%也能勉强飞起,但起飞阶段低空转弯比较危险,易出事故.
[ Last edited by wzh on 2005-1-6 at 15:11 ]

网友B:
推重比高的比较好飞。

网友C:
就是,推重比0.7就不错了

网友D:
嘿嘿 今天试了试我学校的手抛型滑翔机 (无遥控的)
说明书介绍螺旋桨拉力40克 我用天平称了称整机85.5克
怪不得飞不了太久就降落了,其实落地后螺旋桨还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