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了解futuba欧版遥控器FC-28?它比T9Z如何?

楼主(2005-01-04):
请问有谁了解futuba欧版
遥控器
FC-28?它比T9Z如何?

网友A:
都是一类的东西,不过欧版的好像是Futaba给人做得怠工,区别没什么,只不过欧版的比亚版的多几个通道,而且遥控干的位子不同,欧版的油门在左边,电脑程序不同,欧版的可以连接电脑,设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