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电机不动

楼主(2005-01-05):
翼龙运动机再次发生
电机
不转现象,已经第二次了,现在拉几下电线也没有反应,上次怀疑是电调接触不良,现在我用表测量电机两极,发现推遥控杆能按比例升降度数,这是否证明电调没问题!?(推尽有10点几伏电压)那么是否电机电刷接触不良还是烧了???
[ Last edited by FOXTWO on 2005-1-5 at 01:06 ]

网友A:
电机换个~

楼主:
电机拆开两个螺丝后怎样弄出来??好象很紧,还有什么东西卡住?是直接推出来吗?

网友B:
是雙面膠

楼主:
干叼~~鸟双面胶能贴这么紧~

网友C:
就是双面胶,我拆过。直接推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D:
是双面胶,找个起子一推就出来了。

楼主:
今完请wwd008君(这里的IP,前几天认识,当地紧有的有经验航模爱好者)来检查,他说新买的时候电机没有很好摩合,导致碳刷形状与转子接触不好.他拆开来好象弄了弄碳刷,然后装上去测试可以转,还说要用底电摩合后再焊接电调.我还真不知道电机也要摩合呢,在这里感谢wwd008君指点!!

网友E:
是电机的有问题了,用手打一下浆就行了。

网友D:
买个换上就可以了也不贵,不要太为电机折腾了,划不来。

楼主:
关键我这里没有这样的电机卖~~鸟厂家邮购手续又麻烦,而且爱理不理的.

网友D:
找许建伟,我刚和他买了几个380电机。

楼主:
他是哪里人啊?他专卖这些?有电池否?我的是4通翼龙.480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