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E-SKY3D与22#的部分问题

楼主(2005-01-05):
忽然也想买个3D,想向同时有这两个机的朋友了解一些问题:
1、各自的调试难易程度如何,调好的状态是否容易维持
2、稳定性、机动性比较
3、配套设备的可靠性如何,工艺如何?
4、E-SKY的尾马达大概能用多久。如果换用不同的主马达,是否会影响与螺距的配合,尾桨的稳定(用配套设备)?1300MA电池能飞多久?其发射机只工作于CCPM模式吗,能不能配合一般接收机用于固定翼?能飞模似器吗?
5、22#的尾轴尾桨系统是否相当耐撞,发射机可以工作于非CCPM状态吗?
6、各自通常会损坏些什么部件
...

网友:
ESKY3D的精度要比22#好,但脚架用的是以前飞达的结构,不耐摔。尾马达是碳刷的,耐用性非常好。
1300的电池可以飞20分钟左右。发射机只能是CCPM,好像不能切换。还有,我的体会是,最好用好点的好射机,不要用原厂的,因为原厂发射机的CCPM变距参数不太好,还是用高级发射机自己调多点曲线最好!

网友:
如果22#用ESKY3D的旋翼头,比较绝配!

网友:
1、各自的调试难易程度如何,调好的状态是否容易维持
2、稳定性、机动性比较
3、配套设备的可靠性如何,工艺如何?
4、E-SKY的尾马达大概能用多久。如果换用不同的主马达,是否会影响与螺距的配合,尾桨的稳定(用配套设备)?1300MA电池能飞多久?其发射机只工作于CCPM模式吗,能不能配合一般接收机用于固定翼?能飞模似器吗?
5、22#的尾轴尾桨系统是否相当耐撞,发射机可以工作于非CCPM状态吗?
6、各自通常会损坏些什么部件
-----------------------------------------------------------
1 调试难度差不多 都不算简单,相对于固定桨距的电直而言的。ccpm的系统结构简单但调试相对复杂
2 两者旋翼头原理完全一样 性能大同小异 由于#22a是尾桨变距的 性能稍好
3 最好不用配套设备 用高档些的发射机 调节更灵活且可靠 而且可以避免日后的重复投资
4 电机的kv值对桨距调节有一定的影响
5 #22a的尾桨很结实,因为它是折叠桨 碰到东西以后对桨叶损伤很小,我用它的尾桨总成装到自制的电直上飞了很久,碰撞无数都没事。而esky的尾桨就有折断的危险。轴传动系统可靠性一般吧,大碰撞会扫齿,商城出的金属齿轮可能好些,我没试过 我现在主要在飞自制的皮带传动的电直了。
6 esky相对说脚架比较爱坏 尾桨也是消耗品 还有木质大桨主要看你怎么飞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1-5 at 15:18 ]

网友:
1、各自的调试难易程度如何,调好的状态是否容易维持
2、稳定性、机动性比较
3、配套设备的可靠性如何,工艺如何?
4、E-SKY的尾马达大概能用多久。如果换用不同的主马达,是否会影响与螺距的配合,尾桨的稳定(用配套设备)?1300MA电池能飞多久?其发射机只工作于CCPM模式吗,能不能配合一般接收机用于固定翼?能飞模似器吗?
5、22#的尾轴尾桨系统是否相当耐撞,发射机可以工作于非CCPM状态吗?
6、各自通常会损坏些什么部件
1、调试当然22#要复杂些,它有很多参数爱好者自己都可以设定;
2、稳定性能差不多,如果22#能搭配好一点的陀螺仪,如GY240 GY401,锁尾效果会比E-SKY好很多;机动性能22#会好,而且22#的3D升级件出来了,专门用来倒飞的,倒飞半径很小,可在低空倒飞。
3、设备的可靠性能都还可以,我的两套都没坏,无法评价;
4、E-SKY的尾马达能用多久不知道,我的现在还没坏,因为机架坏了好久没飞过了,主马达要换可能要看你换的马达的转速跟扭力是否能接近原配,发射机只支持CCPM;
5、22#的尾桨系统是比较结实,但也不是撞不坏的,毕竟机子比较小,发射机目前好像只支持CCPM模式,但我的是托别人换了一个他们公司最新的,可飞普通模式的飞机,也可以飞固定翼;
6、我的损耗情况如下:E-SKY脚架,主翼、尾翼;22#叶片夹,定位销钉。

网友:
vidct  在 2005-1-5 11:57 AM 发表:

如果22#用ESKY3D的旋翼头,比较绝配!

两者可以互换的吗?

网友: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轴的长度不一样,要改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