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安装中的新问题。

楼主(2005-01-05):
1。g2界面已安装完成,在安装ppjoy后音频线接
遥控器
不能用。用录音机看有波形。有噪音。我有3个ppjoy程序。不知那个是对的,好像都只有并口串口,没有音频输入选项。
2。用音频线接4vf需要拔掉晶体吗?还有4vf上的“traing”训练要按下吗?

网友A:
PPJoy的接口方式选择“虚拟游戏杆”,然后运行系统菜单里面PPJoy程序组中的PPJoyDLL调用Smartpropo(winmm.dll)。

楼主:
PPJoy的接口方式选择“虚拟游戏杆”,然后运行系统菜单里面PPJoy程序组中的PPJoyDLL调用Smartpropo(winmm.dll)。
在PPjoydll我选择了futaba_ppmm.dll 。可是还是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