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问个火鸟403的问题/..

楼主(2005-01-05):
问问大家火鸟403的头重.要用什么方法来调???
谢谢大家....

楼主:
在问一个问题..火鸟403我换上380稀土电机..是不是推力要大一些????/

网友:
1:403的后部挡住电池组的泡沫块,可以取下来,换一个薄海绵,这样电池组可以向后移动1.5-2CM;
2:把尾翼后部的两颗螺丝中后面的那颗拧松,前面的拧紧,可以在飞行起到减轻头部重量的功能,火鸟的用户指导手册上有;
3:你的头重会不会是飞机被猛烈撞击后,碳素杆从机身折出,机身和碳素杆不在一条直线上了?
4:"380稀土电机"是华迈的吗? 哪个型号的. 如果是,它比铁氧380电机重将近30克左右,重心又要后移,你得想办法纠正;
5:没有必要换:"380稀土电机",火鸟403原配的动力足够了,飞行重量400克,380马达推力300克,够你飞的.

楼主:
谢谢...我在去调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