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的旋翼头能用在小神蜓22#A上吗?

楼主(2005-01-05):
请问E-sky的旋翼头能用在小神蜓22#A上吗?有需要改装的地方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22A是轴传动尾桨的,ESKY3D的齿盘不能驱动这个尾桨。

楼主:
不知能不能不用ESKY3D的齿盘?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但ESKY3D的轴不太容易从齿盘上取出来

网友B:
旋翼头完全可以用!(我改过,没问题)直接用22a的齿轮和轴 不过轴要稍微改短一点 轴上的销孔也要重新打。还有十字盘要用22a的 因为esky3d的十字盘防扭臂是一根塑料杆状,而国产ms700的防扭臂是一个槽,配合主轴座上突起的一根炭纤杆来定位的。但两者的球头是一样大小,通用的!
esky3d的旋翼头配国产ms700是最佳组合!

网友A:
MS700和ESKY3D的球头不一样大,我刚比较过,MS700的比ESKY3D的还要大,它的球头套用在ESKY3D上吃不住。

网友B:
sorry ms700的球头是3.8mm直径 esky3d的是3.5mm 用打火机把球头扣稍烤热一点就能装上了
是用esky3d的球头扣 套ms700的十字盘 能吃住 就是稍微有点紧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1-5 at 16:27 ]

网友A:
哦,这样就对了:)

楼主:
谢谢!!请问ms700和ESKY3D的主轴哪个更粗些?

楼主:
那么用什么工具可以在轴上重新打销孔?

网友B:
钻床 用手Q钻也勉强可以
钻之前最好先用锉刀把要打孔的部位先锉平一点 否则在轴上打孔钻头容易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