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题外话:无刷电调如果接的是阻性负载输出电流会是什 ...
问个题外话:无刷电调如果接的是阻性负载输出电流会是什么波形?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5-01-05):
RT

网友A:
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不能正常运转,现在大家机机用的无刷电调都是靠无刷马达三个线圈绕组作为传感器的,纯电阻负载不能产生EMF电压,无刷电调启动不了,表面现象是启动时转几下就自动停止。

楼主:
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