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们帮我!!!!

楼主(2005-01-05):
(无正文)

楼主:
对了,还有应该比较白痴的问题:3件套的机头罩用什么胶粘连而又不

网友A:
固定一般用瞬间接着剂,如:502。
陀螺含仪可放在最前面,接收机用橡皮筋绑下面,这样重心好一些。
配11齿是最理想的。
连杆可自己剪短一点。
T型尾轴可用最新的,有插销。
舵机有一个固定板用双面胶粘上面。
至于缺东西我就没办法帮你了,你看能不能找东西代替,要不就去找模型店。
你买的肯定是华科尔的第一批产品,现在的都改了很多地方了。

网友A:
还有螺距表你要自己沿虚线剪开,再沿刻度上那条横线折成90度,再把它插在叶片夹上,从上面读取数值。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试把!

网友B:
这是老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