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X450比ESKY3D好的10大理由

楼主(2005-01-05):
前两天我写了一个“ESKY3D比REX450好的10大理由”,有些朋友还是不服气,今天就写个“REX450比ESKY3D好的10大理由”。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是直升机发烧友,狂爱直升机,国内能买到的机子大体上我都飞过。REX450已经装好好几周了,来来回回也飞了不少时间。个人觉得REX450是很棒的直升机,无论是设计、做工还是用料上,都非常的成熟,是一款真正值得直升机爱好者拥有的一部经典机器,它的地位犹如雷虎的翼首龙!不过要让REX450飞起来电池是非常关键的,我用的是焊国进口锂电,为什么要用这么贵的东西?不用不行!因为国产锂电几乎没有真正10C持续放电的。好了,下面就开始10大理由陈述。

1.REX450的旋翼头是贝尔.希拉混合结构,稳定性高、机动性大,ESKY3D是希拉结构,稳定性虽高,但机动性差。
2.REX450是机械变距结构,不需要遥控器支持CCPM模式,较古老的6通发射机就可以支持它了;而ESKY3D是CCPM斜盘,必须CCPM发射机才行。REX450可以使用CPD4红外线平衡仪,而ESKY3D不能,因为它是CCPM斜盘。
3.REX450结构强度高,不容易摔坏,它的设计很皮实!ESKY3D就显得很脆弱。
4.REX450的主桨尺寸比小电直大很多,它属于中型电直,抗风性比ESKY3D强。
5.REX450的尾桨是皮带传动的,噪声小,可靠性高,最重要的是锁尾效果好,操控又十分灵活;而ESKY3D是独立马达驱动,尾桨不及轴传动或皮带传动那么安定。
6.REX450包含了三套大桨,其中两套木桨,一套ABS桨;而ESKY3D的桨就配了一套。
7.REX450体积较大,有改装成发动机的潜力;而ESKY3D没有。
8.REX450的尾桨是折叠桨,不易坏;ESKY3D的尾桨是固定桨,易坏。
9.REX450的大齿盘原配就带有单向轴承,这是高档油机才有的配置,机器虽小巧,配置却不低;ESKY3D则没有这样的设计,而是齿盘与轴直接连接的。
10.REX450的负重能力比ESKY3D强(这条比较牵强,终于把10条补齐了,汗~~~)

网友:
是不是的

楼主:
欢迎补充意见

网友:
斑竹大人你的韩国电池在哪里买的呢?是不是叫V***啊?

网友:
小弟觉得这2个飞机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怎么比啊
就好比拿一个50的飞机和90的飞机在比!!!

450X比较适合入门的进行主装飞行
毕竟她的组装和调整难度都不大
而且飞起来也要比ESKY-3D的好飞和稳定

ESKY-3D飞起来的稳定性肯定没有450X好
这点对于老手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新手要控制就难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飞机适合那些新手学飞来用

2者的价格好象是ESKY-3D的便宜
但是450X耐摔
同样是学飞
对新手来说我觉得是用450X学飞比ESKY-3D要划算哦
毕竟这是2个不同等级的飞机

还是一句老话
就好比拿一个50的飞机和90的飞机在比!!!

网友:
版主,有一条说错了!我用了老调牙的Futaba四通道摇控就把亚拓450X飞起来了。并不用六通道的设备。四通道的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楼主!你是不是要我再购买啊?

网友:
再补充一点,上次说的不是不服气,是E-SKY的确让我非常伤心,飞坏不少尾马达和尾浆也没能很好的飞起来!而亚拓450X照说明书组装好就能稳定起飞,到现在为止,也只因没按组装说明在安装时在尾旋翼夹坐里上胶为拉坏了一个尾旋翼夹球头外,还没飞坏什么别的配件。所以,看你说E—SKY比亚拓450X好,还有十大理由,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顶撞了版主。多理解呀!

网友:
我想补充一条,450X比esky-3d漂亮点.有时候外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码大部分观众是很在意这点的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1-6 12:25 AM 发表:

我想补充一条,450X比esky-3d漂亮点.有时候外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起码大部分观众是很在意这点的

同意

楼主:
请教Hyun: 用四通飞REX450,螺距怎样设定呢?能介绍一下你的设置方法吗?

网友:
存在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无是处的东西不可能会有的

网友:
看着看着我也想玩电直了

网友:
V头不是早不做班组了吗

楼主:
已经“卸任”很久了,还是当群众好,说话很自由。如果当版主,很多话是不敢讲的!憋着难受,不如不当!

网友:
不错!但相对来说6,7,8,10有点牵强!

楼主:
没办法了,起了个10大理由的头,就得硬着头皮写10条。这几点的确牵强,肯请大家能为REX450补充更多的优点。

网友:
vidct  在 2005-1-6 08:27 AM 发表:

请教Hyun: 用四通飞REX450,螺距怎样设定呢?能介绍一下你的设置方法吗?

各位高手,我不知道Pitch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所谓主浆攻角的意思吧!我经反复调整把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Futaba四通道的摇控设备,(原来飞固定翼的)把油门线和螺距共用第三通道,按照原说明书,先把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时,主浆为水平,但推油门时,螺距同步增大.还不能离地,螺距就很大了.我把油门摇杆在最低位时,主浆调成负3度左右,开机推油门时,前两格时风是向上吹,第三格浆是水平的,第四\五格,也就是油门50%时就能离开地面起飞,推到60%-70%就能旋停了!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我的摇控设备上!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
明白了!很好的经验,不过这种方法调出来飞起来比较生硬,因为螺距不能很精确的调节。但对4通设计这是唯一的办法,不错不错!赞一个!

网友B:
你说得很对,飞起来的确很生硬.看来你经验很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