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池组中,2个电池之间焊接的铁片用什么的好? 八宝粥上的那种马口铁可以吗?

楼主(2005-01-05):
求教:
1:电池组中,2个电池之间焊接的铁片用什么的好?
2:八宝粥上的那种马口铁可以吗?

网友:
wzh  在 2005-1-5 05:14 PM 发表:

求教:
1:电池组中,2个电池之间焊接的铁片用什么的好?
2:八宝粥上的那种马口铁可以吗?

油动接收机电池组可以,电动飞机的动力电池组就不行!至少用铜的,铁的电阻大,大电流时会发热白白消耗电量。

网友:
可以啊,不过最好是用铜片,好像很多成品用的是镍片

网友:
用镀铬磷铜片,有弹性和韧性。

网友:
黑金钢1K8左右,篮头2K3左右!

网友:
wzh  在 2005-1-5 05:14 PM 发表:

求教:
1:电池组中,2个电池之间焊接的铁片用什么的好?
2:八宝粥上的那种马口铁可以吗?

最次也应用铜片

网友:
如果再点焊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
镍片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