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叫什么啊???好象用电。

楼主(2005-01-05):
[ Last edited by 童梦 on 2005-1-5 at 18:51 ]

网友A:
电动液压吧!长杆旁边哪个就是电机.

网友B:
干啥用的,好像不结实

网友C:
机器人大战,电视上看到的。木头做的估计不禁打。

网友D:
电动液压拉杆

网友E:
动液压杆,没错。

网友F:
液压或气动吧,气动可能性更大。

网友G:
格斗机器人

网友H:
应该是螺杆传动的,旁边的电机驱动,这样运动控制精密一点,气动或液动在控制上也麻烦

网友I:
电动液压推杆,电机带动底座的液压泵来推动活塞,速度虽然不快可力量还可以!
模型上可没法带空压机,不可能用气动的!

网友J:
这个东西叫电动推杆,速度很慢,但推力很大,按行程分为4"、 8"、 12"、 18"、 24"、 36"、4'、8'寸的可以做小型飞机的舵面舵机,在驾驶仓直接用摇杆控制飞机,而不是通过钢丝绳来拉动舵面,航空用的是铝合金的,普通是钢铁的,
我这里有12"、 18"的12-36VDC驱动, 36"HAVEYDUTY 的推力可以达到1500磅,我是准备用8只36寸做一个飞行模拟仓的驱动装置,取代复杂的液压系统,楼主图片上哪个应该是 18"或 24"寸的。 也可以叫直线舵机。
[ Last edited by 毒霸天 on 2005-1-26 at 10:04 ]

网友K:
好奇怪的玩意啊。

网友K:
有什么用处?

网友L(2005-02-10):
液压或者气动的都有可能,但是有些不对,如果是气动应该有气源的,没看见呀,液压也应该有液压回路的呀,在哪里呀?油往哪里回呀,还有液压的危险,气压的安全!但是气压的气源体积很大呀!

网友M(2005-09-20):
http://www.reloh.com/

网友N:
这是电动杆,不用气,也不用液压,电机带动丝杆转动.丝杆转动带动做东杆伸长和回缩.力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