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离子铝电极改造好文章来咯!

楼主(2005-01-05):
详细内容请登陆:
http://www.prcdiy.com/

网友A:
其实铝的材料是可以用锡焊。由于铝很容易氧化,所以用焊铜,铁的方法焊不了。只有在铝还没氧化的时候才能上锡。焊接方法如下:
铝的焊接面不需要象焊铜铁那样做处理。如果焊锂电电极就用35-50W的烙铁,要求把烙铁头的上锡面弄粗糙些,然后在铝的焊接面多上些松香,烙铁多蘸些锡,利用烫的烙铁在铝焊接面来回蹭,这时铝表面的氧化层就被刮掉了,松香会马上覆盖上去阻止氧化,锡也就可以附着到铝的表面了,接下来上了锡的铝就可以象焊铜,铁一样随意焊接了,而且也很牢固。需要注意的是此方法需要多练几次你才会掌握好。

网友B:
有专用的铝焊条,连助焊剂都不用,和用焊锡一样。

网友B:
不算邮费10元10条(0.8×3×80mm)。我通常用它搪底,然后用焊锡,一条好几年都用不完。还有一种是不锈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