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钢车刀能否线切割

楼主(2005-01-05):
要车各种曲面的小零件,例如船上的各种绞车轮。
当然可以用白钢刀磨尖车,但是这样太麻烦,而且车出来的各个零件也不一样。
听说能用成型刀:是否可以直接用线切割将白钢刀切割成零件(互补)的形状后做车刀,这样应该可以在作到一刀落。
有无大虾用过,介绍下经验。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线切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
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刀成形后还得磨刀。

网友:
hsj336  在 2005-1-6 02:18 AM 发表:

割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刀成形后还得磨刀。

没错!

楼主:
还要普通砂轮机磨吗?磨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倾斜角度怎么控制啊?

网友:
用普通的砂轮机可以磨,但是要用绿化硅砂轮和白玉钢砂轮,很好买到的。

磨的时候最好请教老师父,磨刀是门学问

网友:
pinguo  在 2005-1-6 10:22 发表:

用普通的砂轮机可以磨,但是要用绿化硅砂轮和白玉钢砂轮,很好买到的。

磨的时候最好请教老师父,磨刀是门学问

~~~~~~~~~~~~~~~~~~~~~~~~~~~~~~~~~~~~~~~~~~~~~~~~~~~~~~~~
绿碳化硅砂轮磨硬质合金比较好,白钢刀用白钢玉砂轮比较好,型刀精磨用人造金钢石砂轮比较好

网友:
线切割时倾斜一个角度
直接就可以用了
不需要磨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我会去用白钢玉砂轮和人造金钢石砂轮测试一下。
不过如果“太极狼”的办法的确可以用,我想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需要的成型刀都很小,而且曲线比较复杂的,如果手工磨怕会把原先线割的轮廓破坏掉,希望大家再指点下。
如果按照“太极狼”的办法,我想最多再用小的金刚砂磨头再在曲线上磨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想想
平放着的白钢车刀切出来的是不能用的,因为没有加工出迎角,没有迎角也就不存在切削刃了
如果你把车刀倾斜一个角度,不就加工出迎角了吗

楼主:
太极狼  在 2005-1-6 09:36 PM 发表:

你想想
平放着的白钢车刀切出来的是不能用的,因为没有加工出迎角,没有迎角也就不存在切削刃了
如果你把车刀倾斜一个角度,不就加工出迎角了吗

是啊!但是直接用线切割的刃口是否就能胜任切削呢?我是指够不够锋利?是否要用小的磨头再处理下。

[ Last edited by ddg113 on 2005-1-6 at 21:43 ]

网友:
直接用线切割的刃口是否能胜任切削要看你什么用的了
角度倾斜的合适旧可以直接用了
当然,磨刀的技术最好还是要的

网友:
ddg113  在 2005-1-6 21:42 发表:

是啊!但是直接用线切割的刃口是否就能胜任切削呢?是否要用小的磨头再处理下。

可以直接用的.有的特殊的还要磨掉一些好退销.我的白钢刀大部分都是线切割切的.

网友:
斑竹真是热心肠,呵呵

楼主:
谢谢2位,szm701122你的白钢刀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下?

网友(2005-03-04):
ddg113  在 2005-1-6 21:48 发表:

谢谢2位,szm701122你的白钢刀有没有照片可以看下?

这是我常用的刀

这套刀还没用过

网友:
楼上卖刀的

网友:
我不买也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