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问题

楼主(2005-01-06):
刚开始玩电直,以前玩过朋友的油直,发现似乎难玩很多。
E-SKY老是往左偏,而且很不稳定,不象油直,油直调好之后推油门就是直上直下的,是我的E-SKY没调好还是电直就这样啊?

网友A:
小电直就是这样的,你飞的是3D还是普通款,如果是普通款,稳定性是不太好的,这和桨的翼形有关。

楼主:
现在做蛙跳,偏的方向是不定的,会不会是陀螺仪有问题啊?如果这样,实在是太难控制了!

网友B:
陀螺好象是控制尾巴修正的啊呵呵~~~不是阻止蛙跳的~嘿嘿~~~~~~~~~~你调好桨,动力推大了就不跳了,离开地面不就好了吗?电直就是这个样子的,到处偏,需要在空中时手不停的打舵来修正飞机姿态,现在出的电直(除了共轴双桨)如果你不安装红外平衡仪,是不可能只推油门就让飞机在空中停住的~~~~~~所以这也是好多买了飞机都好久的人,却没飞起来的原因,因为需要多多练习~~~~~~~~~~~你多玩玩模拟器就好了,别拿真飞机练手~~~~摔坏了就更郁闷~~~~~~~~~

楼主:
哎,郁闷啊,E-SKY的遥控器目前还没法接模拟器,用游戏手柄的手感又和遥控器差十万八千里,难道真的得再买个遥控器?

楼主:
我的E-SKY尾巴也缩不住,有时向左,加了油门又向右,反正是不确定了,都不知道是不是坏掉了!所以觉得比模拟器难多了

网友C:
在这帖中的第3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506

网友D:
如果你买个450X飞起来就和油直一样了哦
直上直下的:)。

网友B:
小电直尾巴缩不住正常,ESKY的陀螺好象也不带锁尾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