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能否给直升机安装3个陀螺仪。

楼主(2005-01-06):
我设想给直升机安装3个陀螺仪,分别控制尾浆、俯仰、横顷,这样是不是就能实现自动悬停了?只需通过油门控制升降,这3个陀螺仪负责保持平衡。
好像有一种3轴陀螺,跟这个原理一样,不知道这种设想是否可以实现,大家有人试验过吗?

网友:
俯仰、横顷用陀螺仪控制效果不理想!就拿横顷来说,一台调整好的飞机在悬停的时候是没有角度的变化量的,他的左偏移不是飞机产生角度的变化而产生的,所以对于陀螺仪不可能很好修正。
而你所说的3轴陀螺仪FMA Direct Co-Pilot跟尾舵用的陀螺仪工作原理不一样的!

楼主:
如果俯仰、横顷用角速度测量装置来控制应该比陀螺仪的效果好吧

网友:
深圳这有人式过装两个陀锣,但听他说飞起来不是很爽,有点神经兮兮的

楼主:
rcboy  在 2005-1-6 11:02 PM 发表:

深圳这有人式过装两个陀锣,但听他说飞起来不是很爽,有点神经兮兮的

神经兮兮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有精神病的意思.不好使

楼主:
不知道用角速度测量的方法能行不。我知道真飞机上悬停靠多普勒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