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VS齿轮传动??

楼主(2005-01-06):
想请教各位高手,皮带传动和齿轮传动哪个效率高??想将小电直的电机与主旋翼之间的齿轮传动改为皮带传动(如图)。

网友:
我个人倾向于皮带传动

网友:
轴传动的效率高一点

网友:
皮带传动的优点∶
传动安静
耐用 ( 摔不坏 )。

皮带传动的缺点∶
必须注意皮带的张力
太松了可能造成滑齿
传动不完全
太紧了又造成动力损失。

轴传动的优点∶
可以承受较大的扭力
能量损耗也少。

轴传动的缺点∶
一旦摔断尾管
传动轴也要一并更换
另外因为传动轴两端有伞状齿轮机构
可能有崩牙的危险。

网友:
两种我都喜欢.

楼主:
我说的不是尾桨的传动,我说的是电机与主旋翼之间的传动。
看看我发的图片上的这部分,呵呵

网友:
那就不要用皮带传动了,还是齿轮传动合适些。

网友:
据说皮带传动有好多优点,首先不用调齿轮间隙.

楼主:
一直想改小电直的皮带传动的变矩尾浆,因为找到一家“皮带专卖店”各种型号的皮带都有,而且还可以定做皮带轮,所以想革命到底,将小电直改为“全皮带传动”!!——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小电直的电机与主旋翼之间的齿轮传动改为皮带传动的可行性。

网友:
图片那个电直真棒 好像也是自制的吧

网友:
个人认为皮带传动不适合小电直,因为它的能量损失较大,因小电直本身功率较小,再在皮带上损失一部分,那真正做功的就没多少了。大直升机不一样,功率大,皮带传动的损耗微不足道。

楼主:
我不觉得能量损失大,呵呵
看看车上的

网友:
皮带驱动比较经济,但功率小

网友(2005-02-10):
带牙的皮带就不是皮带了,叫链条,嘻嘻

网友:
wangxiao3952  在 2005-2-10 05:14 AM 发表:

带牙的皮带就不是皮带了,叫链条,嘻嘻

带牙的皮带叫同步带,铁的那才叫链条,哈哈

网友:
那个电直用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