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5-01-06):
最近想玩电直了
原来玩固定翼 留下套4VF 不想浪费了 嘉宝能用4VF配吗? 具体怎么配
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错错错,我更正,不能用!!!!!
买接收机(如果你4VF的不是微型接收机就得买微型的),陀螺仪,电调,2微舵机,空机~~~~~~5IMX这个网站就都有卖的~~~~~~陀螺建议配GY240或者如果经济条件充足配GY401,因为这两种陀螺都是性能很好的,用过的人都说这两种比03强很多~~~~~~~~~~~~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1-7 at 08:57 ]

网友B:
4通道都可以,你要配接收机,混控,陀螺仪,小舵机,空机身
算来还不如要一整套的算了才7XX元

网友B:
楼上的,4合一好像和4vf不匹配吧..

网友A:
错错错,我更正,不能用在振华的PCM上~~~~~~~~~~~~~~~~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1-7 at 08:58 ]

网友C:
JABO的4合1板只能配振华的PCM发射机,不能配4VF.

网友C:
如果要用4VF,就得这样配:
飞达混控+飞高6通道接收+PG03
其实小电直用PG03完全足够了,这是我试出来的,GY240在JABO上和PG03没有任何区别。

楼主:
搞不懂了
振华的四合一板子 到底能和4VF兼容吗?
还有 个人感觉振华的操控精度稳定性应该不如FUTABA 以前买过振华的 都不敢装在固定翼上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我更正一下,没注意看楼主的文字,我原以为是普通的4通道发射机呢,FUTABA 4VF是不行的,因为FUTABA的4VF是PPM的~~~~而JABO4合一是PCM的接收机,那就只能是第2套方案了~~~~~~~还好楼上的提醒我了~~~险些造成大错啊~~哈哈~~~~~~~~~~~~我道歉
[ Last edited by njhn on 2005-1-7 at 0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