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杆的代替品

楼主(2005-01-06):
启动杆坏了,暂时买不到,不知可用什么代替吗?

网友A:
自己做了~
好象没有能替代的~

网友:
确实好象不好代替

楼主:
那怎么自己做呢?

网友B:
到工具店去买把长些的六角匙,把弯头去掉再车个圆柱套上去包你比原装的还耐用.

网友C:
合是的六角累丝刀

网友D:
rcboy
在 2005-1-6 10:59 PM 发表:
到工具店去买把长些的六角匙,把弯头去掉再车个圆柱套上去包你比原装的还耐用. [/quote
对头我也是这样干的.卖一套合算才十几元.单卖贵些.车制一个启动头紧配合装上好得很.JS可气死了.

网友E:
好主义; 问一下, 杆和启动头如何连接? 启动头就弄成园锥体的形状?

网友F:
是6MM的内六角!改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