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会论坛 有点迷茫了 买什么好呢?雷鸟?佳宝?

楼主(2005-01-06):
选雷鸟呢 还是佳宝
两个都玩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
买小神蜓,性价比高.也很便宜.

网友:
哈哈,支持,而且共轴双桨相对好飞~~~~~~~~~~~

我飞的JABO ,我朋友用的雷鸟,我飞了,感觉都差不多
雷鸟优点:飞行平稳,陀螺单体的,稳定性比JABO强一点(但我没有太明显感觉),升级余地比较大,配件齐全
雷鸟缺点:脚架容易摔断,飞机价格比JABO贵
JABO优点:价格便宜,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耐摔,飞行平稳,配件齐全
JABO缺点:4合一集成电路板使得升级就得全换,而且集成的陀螺效果不好

个人认为2种飞机的性能没有太大的区别(飞行时感觉),关键在于调试,如果是我我还选JABO,因为刚玩飞机就是一个字”摔“,因此买个耐摔的很重要~~~~而且价格比雷鸟便宜些~~~多出的钱可以用来买摔坏的配件~~~~~~~~~

如果想简单些的,就小神挺共轴双桨的就可以了,一个字”稳“!跟JABO和雷鸟两种感觉!

网友:
雷鸟也不错,看哪个顺眼就买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