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电子高手看看这个三轴平衡仪怎么用啊?

楼主(2005-01-06):
刚收的东西,卖主说是在SONY电子狗上拆下来的东西,找人看了看,英文名字是个"加速度稳定系统"不过不知道怎么用,盼高人指点!

[ Last edited by 木头1029 on 2005-1-7 at 01:03 ]

网友:
我曾经做过相关的东西, 看你的图上白色的插座是8pin的,估计2个是电源(5v 和GND)
另外的6pin分别是X、Y、Z三轴的加速度输出。 你可以现看看电路版,找到电源的那2个pin。接上电源,在x,y,z三个方向摇动,用示波器监视其他的pin来确定对应的输出关系

网友:
主要是如何确定信号的编码

楼主:
我现在愁的就是找不到哪两路是电源,电源的电压也不敢确定,就怕烧了....呵呵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地应该很好找把?日货的话Vcc一般在地线的隔壁

楼主:
木头1029  在 2005-1-11 05:46 PM 发表:

继续求助!!!

楼主:
木头1029  在 2005-1-11 05:46 PM 发表:

继续求助!!!

!!!!!!!!!!!!!!!!!

网友:
应该是4层的PCB,里层的大面积的应该是电源和地线,电压应该是5V或3.3
V.

楼主(2005-02-27):
继续求救!

楼主:
木头1029  在 2005-2-27 06:40 PM 发表:

继续求救!

!

网友:
应该是控制电子狗平衡的东东。把它装在电子狗上,电路检测狗的当前平衡状态
并控制狗运动以免跌倒。即使接上电源也只能跟据当前的平衡输出一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