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楼主(2005-01-06):
大家的接收电一般用多大容量的??????????

楼主:
我用的4500毫安的浪费否????

网友:
1.2500(4.8v)
2.两组并联5000(4.8v)

网友:
俺用1800  4.8V能连飞2小时以上

网友:
linkrich  在 2005-1-6 11:43 PM 发表:

我用的4500毫安的浪费否????

不浪费.能连飞5小时.野外不是正好.

网友:
在重量能接受的情况下,容量是越大越好

网友:
我才用1500的!

网友:
要根据舵机和设备来配电池,太大没有意思!太小不好用!!!其实相同的容量的电池,在不同机器上使用时间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不可以说多少容量的电池可以飞多久,如果用这里理论就很危险了!!!

网友:
FUTABA原厂1500

网友:
我也是1800

网友:
就是,主要看你使用什么舵机,如果全部是3001,原配的电池可以让你玩到腻烦,如果全部数码舵机,原配问题也不大,大约飞3-4个起落就要小心了

网友:
moneycwq  在 2005-1-9 08:35 PM 发表:

就是,主要看你使用什么舵机,如果全部是3001,原配的电池可以让你玩到腻烦,如果全部数码舵机,原配问题也不大,大约飞3-4个起落就要小心了

我JR的原配1100的飞不到2个起降就到跌到4.8V了,不敢再飞了!!

网友:
三和原配600毫安,飞两箱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