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当跑车开

楼主(2005-01-07):
小暴龙当跑车开http://140.128.99.22/vcd/REX-D.WMV

网友:
怎么飞得比我还臭?

楼主:
Hyun  在 2005-1-7 09:29 发表:

怎么飞得比我还臭?

不是比你臭,这是一种玩法一般人可玩不了的

网友:
hahaha ,终于看到一个水平比我还烂的人了,安慰~~~

我现在模拟器已经可以很好的起来了,悬也悬的比较好了

网友:
夠膽色不過要付出代價

好似你這樣的技朮應先買一台jabo之類的電直玩,耐摔呀.

网友:
其实,从影像中看得出,这机机试飞时没调好,重心有点靠前了,所以老是机头朝前下倾,飞机一离开地面就象老鹰追麻雀的姿态,微调向后调一点也许就好了。机机起动就往左滑行,微调可以往右边调一点点,飞的时候就不会老往左滑了!只可惜也许飞不了啦!

楼主:
Hyun  在 2005-1-8 15:59 发表:

其实,从影像中看得出,这机机试飞时没调好,重心有点靠前了,所以老是机头朝前下倾,飞机一离开地面就象老鹰追麻雀的姿态,微调向后调一点也许就好了。机机起动就往左滑行,微调可以往右边调一点点,飞的时候就不 ...

这可不是机器没调好,这是搞笑故意这样飞的.我前面说了一般人可飞不了的因为有大把的机器(亚拓王经理).看看同一厂地的小暴龙是怎么飞的mms://220.130.69.204/VCR/T-REX-450X3D.asf

网友:
那上面那个人一定是个新手飞的,也不是什么故意!都砸到石头堆上去了,哪有故意摔机机的道理?

楼主:
老手也难免不摔呀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5-1-8 05:17 PM 发表:

这可不是机器没调好,这是搞笑故意这样飞的.我前面说了一般人可飞不了的因为有大把的机器(亚拓王经理).看看同一厂地的小暴龙是怎么飞的mms://220.13 ...

那天小弟也在場,大家笑成一團,王經理飆過頭忘了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