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使用幻影锂电问题

楼主(2005-01-07):
新手报道,高手请指教:
1、1950MA的幻影锂电自重125克,E—SKY最大起飞重量为300克,该款
电池
会不会超重?
2、幻影锂电充好电后能否用JST(红色)接头对电直供电?
先谢谢啦

网友A:
不会超重,事实上再加一块300g的重量在电直上也能飞,为什么?因为电池性能太强劲了!它的供电接口是黑色插头,不是红色JST。

楼主:
谢谢VIDCT,可是我的E—SKY是红色的JST接口啊,该怎么办?急。。。

网友B:
顶,我想知道

网友A:
如果是红色JST头,就要自己做一个SMP头转JST头的转接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