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FUTABA的接收机天线可以用JR的接收机天线代替吗?

楼主(2005-01-07):
我的T9Z的接收机天线老化了,想更换,但是由于附近只有JR的接收机天线,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替代。
但是我发现JR的新接收机天线是100CM ,但是我量度FUTABA的是110CM,不知道能不能通用的。

还有发射机天线。FUTABA的PCM1024发射机可不可以换其他形式的天线。

网友:
发射机天线不过就是一根电线而已,找一根多芯的电线,粗细、长短差不多的,换上就是了。

网友:
找一根质量好的铜线,截成跟原来一样长的,就可以了。

网友:
sxtcyf2004  在 2005-1-8 00:59 发表:

找一根质量好的铜线,截成跟原来一样长的,就可以了。

diy!